MA86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用的是MA86L508.我用相同的程序,只是变化了这一部分,就可以通信了。我十分不理解如下图,只while下面哪一部分

网友A:
两个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用上面哪一个的程序就可以进串口中断,用下面哪一个就不行请问一下为什么

网友B:
我不知道。P15是不是改变了内部数据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造成的,你把优化改成0试试

楼主:
嗯,好的,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D:
你好,我是笙泉原厂代理,深圳希特电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QQ:3166720948  电话:15295658706  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