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346与CY7C346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05):
CY7C346与CY7C346B有什么区别?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内核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两个只是工艺上有些小差别,在用B 的代替不带B的时候,不需要改动原设计

楼主:
可是他们的ID不一样, 烧录器支持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B:
这两个片子需要烧录? 用什么软件 硬件烧录?

楼主:
哦,呵呵,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