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频器实现方式

楼主(2016-05-05):
输出要达到80KHz,但这分频器实现方式不可是(设一定时器中断,然后每次中断翻转一下口状态)这种方式

网友A:
这个……还有什么呢?

楼主:
既不希望CPU干预,最好是往定时器里写一数据后,单片机自动就在某一口上输出分频后的信号。

网友B:
我也听过,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呢?有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么?

网友C:
就是为了实现翻转功能吗?用555芯片

网友D:
这个简单,比如8052的T2口方波输出功能。

网友E:
使用带PWM波模块的单片机

网友F:
其实好象以前听说过有实现语音信号输出的这种单片机

网友B:
sh88fxx好象定时器都能2分频输出的。至少试了几个都可以。

网友B:
频率范围与步进:频率在5Mhz以下,步进:大于20K

网友G:
步进与当前频率有关,最小步进为当前频率的0.2%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哈

网友H:
这个比较简单,单片机自动就在某一口上输出分频后的信号之前往定时器里面写一段数据。

网友I:
80KHz  这么高的输出频率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呢?有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么?

很多啊,中颖系列的很多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