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后数据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6-05-05):
最近本人在玩DM642,想用其中的JPEG这个例程来做通信,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编码后数据的存储问题。

网友A:
恩恩,前面定义的INTDEGF TEMP 和 INTDEGC 都是LONG

楼主:
本人认为JPEG编码后将数据存在jpg_img[128*2000]这个数组里了

楼主:
但是我把这个数组的数打印出来又感觉不太对

楼主:
同时也不是很确定jpg_size与jpg_img的关系

网友B:
jpg_size应该指的图像的大小信息  但数组jpg_img是否还需要图像头开销,你需要确认一下。

楼主:
我现在把这个jpg_img这个数组的数据通过串口输出来,输出一幅图片后的数据,保存到txt文档里,然后用VLC软件把这个文本文档打开可以看到一幅图片,说明这个数据是对的。

网友C:
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没看懂问题的详细情况

楼主:
我把这个jpg_img[]和jpg_size这个参数通过串口输出后,我把数据放到解码里,但是出现错误

楼主:
是在这个地方 ret_val = ((IJPEGDEC_Fxns *)(handle->algFxns))->decode
                        (
                           (IJPEGDEC_Handle)handle->algHandle,
                           (XDAS_Int8 *)(Input[1]),
                           (XDAS_Int8 **)handle->outputIcc[0]->buffer
                        );

    // negative value here, implies incorrect decode.
    UTL_assert(ret_val >= 0);
UTL_assert这个函数出现问题,程序跳出来了,不运行了。

网友E:
标记码都没有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