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PCB板?

楼主(2016-05-05):
先将PCB文件做成胶片,也就是常说的菲林,再附在涂有感光材料的电路板上对电路板进行曝光,然后对曝光后的电路板进行清洗,再放入腐蚀液中腐蚀……????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跟楼上学习了解的。

网友B:
楼主指的曝光,应该是刚开始转印纸的曝光吧。

网友C:
记得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这个东西。

网友D:
用打印机在透明纸片上打印焊盘点 ......

网友E:
除了焊盘被打印的黑色挡住外
其他地方都被曝光了   然后去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的曝光,应该是刚开始转印纸的曝光吧。

这个并不仅仅是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跟楼上学习了解的。

我也是刚刚接触 也很多都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做过这个东西。

哈哈 是在大学里吗?那时候我都玩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打印机在透明纸片上打印焊盘点 ......

记得是有这个步骤,这个是哪一步执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焊盘被打印的黑色挡住外
其他地方都被曝光了   然后去洗

恩恩 有道理,看来还是很多人懂这个的。

楼主:
感觉这个可以结贴了,多谢大家的指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是在大学里吗?那时候我都玩去了。。

是的,不过这个确实接触的太少,实验室里这个方面的设备也不多。

网友F:
用打印机在透明纸片上打印焊盘点
然后贴到刷好阻焊的板子上    进行曝光    除了焊盘被打印的黑色挡住外
其他地方都被曝光了   然后去洗     焊盘上的阻焊都被洗掉了
其他地方的    洗不下来   就是最后在板上看到的阻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并不仅仅是这些吧。

额 我也不很懂这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这个确实接触的太少,实验室里这个方面的设备也不多。

恩  挺好的。

网友G:
看看,不错啊,这么多人关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