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在入其中运行?

楼主(2016-05-05):
我现在将程序装入SDRAM后,高16bit为0,所以程序无法运行,怎么办?

楼主:
具体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楼主,你试一下用仿真器能写高位吗?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先确认一下内存的扩展是否正确。。。

网友C:
如果高16bit为0   你运行的时候就按低16位的计算取数啊

网友C:
这个需要映射的,还有总线的应用少不了。。。。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还需要一个引导程序的,就是说一上电的就需要将该存储的程序读出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一下用仿真器能写高位吗?

这个貌似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先确认一下内存的扩展是否正确。。。

好的好的, 这个我觉得有一 试 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高16bit为0   你运行的时候就按低16位的计算取数啊

是的啊,我就是按照低16位的计算取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映射的,还有总线的应用少不了。。。。

怎么用来实现映射呢???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还需要一个引导程序的,就是说一上电的就需要将该存储的程序读出来运行的。 ...

就是不知道这个引导程序应该怎么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 这个我觉得有一 试 的必要。。。

嗯呢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