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 无线通信的屏蔽

楼主(2016-05-05):
如何屏蔽除手机,gps  北斗外的无线频段通信,有没有相关的仪器?我知道有电视广播屏蔽仪,可网上买不到,要想屏蔽该如何做呢?

网友A:
要么装电磁屏蔽装置,价格极高。要么用同频干扰装置,但违法。所以,你的要求不合理,无解。

楼主:
您说的电磁屏蔽装置有具体的名字没?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B:
同频干扰,

楼主:
我想确定信号源具体的频率,该怎么做?网上有数字解调的探测仪,还有专业的设备,价格都比较贵,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或是价格实惠点的仪器?谢谢

网友C:
要么就是无线屏蔽器了,但是你说的这种屏蔽除手机,gps  北斗外的无线频段通信,还真没见过,无线屏蔽器一般也就是屏蔽手机频段的,要是这种的话倒是有,可以找我  173089175  qq

网友D:
如果不大的话把整个区域罩起来,再把要的信号传进来

网友E:
这个小违法呀,,之前去无委那参观,,收缴了 一大堆屏蔽仪,当然主要是C波段的卫星信号屏蔽的,,喇叭天线带云台,

楼主:
是用金属罩把周围包括地面都罩起来吗?用铝可以吗?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罩的很严实,人在里面的话不怕缺氧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电磁屏蔽装置有具体的名字没?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搜“电磁屏蔽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罩的很严实,人在里面的话不怕缺氧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

金属屏蔽有空隙的,空气可以流通。

楼主:
电磁屏蔽装置太贵了,我想先确定它的频段,然后同频干扰,频谱仪能确定无线信号的频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