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哭了,CCS3.3装了一个星期了

楼主(2016-05-05):
一直装不好啊!装了卸,卸了装,我都麻木了~~
用的SEEDxds560plus仿真器,连接28335的板子。
装完后设置好进入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时,在设备管理器里原来存在的驱动,就消失了,然后仿真器要重新插拔,才会再次从设备管理器里出现。但连接dsp的时候,不是软件卡死,就是提示找不到设备。
各位有什么安装秘诀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没有?给点意见吧。我现在都要崩溃了~~

系统时XP系统。3.3时最新更新的3.3。
不清楚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系统没啥问题吧   是什么系统
CCS3.3是比较稳定的版本   但是就3.3而言也有很多版本和插件

网友B:
3.3?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建议用xp,因为3.3版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win7

网友A:
win7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是不是CCS3.3版本比较老呢

网友D:
那就更换最新的版本试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