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去硫化

楼主(2016-05-05):
1.  当铅酸蓄电池发生硫化现象时,我们一般用脉冲去修复,那么这个脉冲的频率是多少,这个脉冲修复的时间要多久,6V、12V铅酸蓄电池分别修复到几V电压后可断定为修复完成呢。

2. 通过单片机软件如何去检测铅酸蓄电池硫化的程度,程度是指有轻微硫化,严重硫化

请各位大虾帮我回答一下,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1蓄电池硫化比较复杂,硫化的蓄电池一般用脉冲充电的方式,或者用脉冲激活的方式,频率是多少几十hz到十几k都有。修复完成不是看电压而是看容量,修复容量达到80%以上。
2.单片机检测分为充电检测、放电检测,一般检测电流、电压计算剩余容量,容量测的不太准,预测偏差较大。现在还有容量检测,累计充、放电的容量,这个好像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蓄电池硫化比较复杂,硫化的蓄电池一般用脉冲充电的方式,或者用脉冲激活的方式,频率是多少几十hz到十几k ...

感谢楼主的解答,谢谢!

网友B:
还可以检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