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5420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AD5420使用时,我的板子给AD5420的DVCC引脚供电3.6V,当焊上这个芯片的额时候3.6V被拉高的4.4V左右,取下芯片回复正常的3.6V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下面是电路图,电路图有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A:
从你现在给的电路的话,看不出什么问题,电压不会无缘无故的太高,看看你电路中大于3.6V的电压部分和这个芯片有什么连接呢,另外这个抬高的0.8V,好像右面三极管的压降。

网友B:
用这颗料发热量怎么样,以前尝试买过一片,发现发热量挺大的

网友C:
希望链接中的内容可以帮到您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5420

网友D:
粗看了下手册,cap1、cap2、DVCCsel这些管脚都悬空,
有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颗料发热量怎么样,以前尝试买过一片,发现发热量挺大的

挺热的

网友E(2017-05-26):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我,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