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恭贺新版。。。。

楼主(2016-05-06):
MCU, ARM, pic, pi, ic
这个MCU是不是仿PIC啊?
话说,现在我弄产品,首先考虑ARM族mcu啊,真的是方便很多啊。
还有,华山论剑是什么?

网友A:
大批量需要可靠性高的可以用我们的MCU, 许多时候8位足够用了,还是看需求吧。
使用32位在EFT/ESD/Latch up/电流注入等性能上要仔细测试,理论上没有8位那么成熟。

KF8内核采用8个8位的寄存器组,寄存器之间能进行数据运算,寄存器和内存之间也可以直接进行数据运算,存储器读写可采用独立的LD/ST结构,属于自主架构的8位内核。

网友A:
华山论剑就是一些探讨性技术贴可以放到这里。
KungFu内核总要有点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