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运放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6-05-06):
如图所示传感器电路,桥电阻为4.5K,双电源输入,+/12V。

差分输出Vo=VBP-VBN,要求Vo在+/50mv.

VBP,VBN直接接在connector上,经处理电路后送至5V的AD。

要求VBP,VBN的输出电压不超出AD的范围。

请帮忙分析:1.是恒流源电路吗,若是,哪里体现恒流?

                   2.U4输出是负电压?

                   3.U2的作用是?是把VBN拉低,限制到AD的电压吗?

本人菜鸟,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图看不清。。。。

楼主:
这个手画的可以吗?
U4是OP07,U2是AD741.

楼主:
U2负反馈上接的电容是0.1uF。

楼主:
新手上个图很费劲啊,公司里回复不了,估计是杀毒软件拦截了。

431接的470R和OP07负端间的电阻可以起到调节电流使其作为恒流源输出的作用吗?

请各位大侠有空的话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B:
可以啊,并且可以保证VBN = 0,这也是这个电路的主要目的。

楼主:
你好,能细讲一下 电路怎么可以保证VBN = 0并起到恒流源作用的吗?多谢。

网友C:
431是浮地工作的电压源,两端压差为2.5V

看AD741的两个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接VBN,所以VBN=0V

看OP07两个输入端,输入+接431的地,说明输入-电位也为431的地,说明470R+可调电阻两端电压=2.5V,是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是浮地工作的电压源,两端压差为2.5V

看AD741的两个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接VBN,所以VBN=0V

谢谢 xuplastic的详细回答!
再问一下,VBN=0V,那怎么保证 差分输出Vo=VBP-VBN,要求Vo在+/50mv.
还有恒流源是用输出2.5V的431还是1.235V的别的器件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