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空气开关的起跳电流应该是负载工作电流的多少倍

楼主(2016-05-06):
假如负载的工作电流是10A,那么应该选择起跳电流是多少A的空气开关呢?有的说是3倍,有的说1.2-1.3倍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A:
好像是瞬间电流达到2倍

网友B:
问题本身不专业!哪儿有这么简单答案?你也太小瞧电工技术了吧!

网友C:
空气开关有两个电流指标,额定电流,遮断电流,两个都必须满足。

网友C:
遮断电流跟负载电流没有关系的,它是开关可以安全断开电路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本身不专业!哪儿有这么简单答案?你也太小瞧电工技术了吧!

那你说说复杂的吧!什么小瞧不小瞧?说话真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遮断电流跟负载电流没有关系的,它是开关可以安全断开电路的最大电流。

嗯,这个我明白,一般遮断电流好像都可以达到几百A。那额定电流应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明白,一般遮断电流好像都可以达到几百A。那额定电流应该怎么计算呢?谢谢! ...

额定电流不是算的,是开关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定电流不是算的,是开关标定的。

我的意思是,怎么根据负载来选多大电流的开关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么根据负载来选多大电流的开关嘛。。。。。。。。。

只要可能的最大负载电流*1.2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3倍以上是用来选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倍以上是用来选保险的。

空气开关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丝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气开关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保险丝吧?

两码事

网友D:
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理论上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的最大电流,一般来说,包括功率器件在内的发热与保护等器件,工作在额定电流或功率的1/3到1/2是比较安全的,在大的话,除非有良好的散热等保护手段。所以你常规工作电流是10A,最好选一个20A-30A的空气开关。当然,这个还要跟你需要保护的值有关,假设工作10A,15A就要求保护,那肯定选择就不一样了。 至于瞬时与尖峰,又另当别论

网友C:
3倍以上是电机用来选保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理论上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的最大电流,一般来说,包括功率器件在内的发热与保护等器件 ...

还要看开关是否是起过流保护作用,这与开关只作断开装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听说以前中国技术不发达的的时候都用保险丝,后来从国外引进了空气开关。仔细想想我家的电表箱进化过程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开关是否是起过流保护作用,这与开关只作断开装置是不一样的。

空气开关不就是用来做过流保护的吗?比如家里用的那种空气开关,就是预防短路、过流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气开关不就是用来做过流保护的吗?比如家里用的那种空气开关,就是预防短路、过流的啊 ...

@shalixi

网友C:
空气开关有很多,一般空气开关没有过流保护,过流另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开关有很多,一般空气开关没有过流保护,过流另有保护。

那你说说家用的空气开关到底是干嘛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说说家用的空气开关到底是干嘛用的??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