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忙分析一下波形

楼主(2016-05-06):
这个波形实在是看不懂,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电路的工作过程帮忙给讲解一下,或者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A:
@airwill @玄德 给看看。波形的下半部被削掉了,产生不了负的电压了。

网友B:
这是半波整流的波形
信号源是正弦波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的示波器的接地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半波整流的波形
信号源是正弦波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的示波器的接地上. ...

半波整流。。画得好难看,一点都不像

网友B:
我看还是新人吧, 随便搭个电路看看波形的. 就是玩一玩嘛
建议先学好书本的知识

网友C:
绿色波形线怎么会出现小部分的凹陷

网友D:
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半波整流 下面的D2 D3的接法我木有看懂 哈哈

网友E:
这是波形发生了零点漂移的。

网友F:
实现的半波整流,波形还行

楼主:
信号源两侧的电压波形似乎是一样的,好像是电压跟随,或者是电压Copy电路,帮忙给分析下原理,谢谢!

网友G:
测量的是交流源两端的电压波形,因为d2/d4把伏负半周接到地,实际是削掉超过d2/d4管压降外的电压,

网友H:
单相半波整流的设计的,就是不知道几个相关的电容的是作何用的。

网友I:
看来还是半波整流的设计。。

楼主:
正半周时,信号源的负端应该是:-D2压降;
负半周时,信号源的正端应该是:-(D4+R3)压降;
我这样理解不对吗?

网友J:
首先:先不管示波器:
下面是各种电流回路:
1.V1(上正下负时):   V1上---->R3---->D1---->C1+C2(这里只滤波,无负载)---->D2--->V1下
----------------因为示波器地接C1/C2的下端,各通道波形如下:
               A通道得到正半周信号.
               所以B通道是直流,
               C通道这时测的是D2的压降,在VF范围内慢慢增大(还是正弦波的形状),直到建立VF(一段平直的),而中间的下凹是因为电压高于C1//C2的值,在充电,流过D2的电流增大,所以D2的VF增加造成的.
2.V1(下正上负时):   V1下----->D3--->R2----->R1----->D4----->R3----->V1上
----------------因为示波器地接R1右端,等R1右端电位(非电压)名通道波形:
                A通道:是D4+R3压降(负值),如果放大会看到,不是直的,有弧度
                B通道:是C1//C2的自放电,基本不变
                C通道=衰减的半周;  注意单是大于0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