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C817光耦隔离求助

楼主(2016-05-06):
请问,VBUS等于300Vdc,这样设计光耦隔离,能正常工作吗?查过数据手册,PC817的Vceo最大0.2V。光耦输出高电平3V,低电平0.2V?添加了一张图,两者那个效果好?

楼主:
输出端电流300/1M,0.3ma

网友A:
图示电路可以正常应用

楼主:
还是这个图效果好点?保证低电平输出为0V?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这个图效果好点?保证低电平输出为0V?

效果和第一张图比。这一张怎么样?

网友A:
R40必须的!还听不懂?

网友B:
不行吧,1206的电阻耐压有30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1206的电阻耐压有300v?

对,这是个大问题。
至少2个串联。

楼主:
1206耐压查过了,200V

楼主:
最后选的第三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