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一体超声波驱动电路

楼主(2016-05-06):
最近在做超声波探头相关的驱动电路,但是效果不好,那位有收发一体的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电路,麻烦分享下。不用频率很高,做测距用的,40KHz足够,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太落后了!还是用超声波收发开关做吧。比如原supertex的MD0100,现在是microchip公司的产品

网友B(2019-07-29):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太落后了!还是用超声波收发开关做吧。比如原supertex的MD0100,现在是microchip公司的产品 ...

有没有完整的原理图,共享一下呀,谢谢!

同求

网友C(2022-04-13):
大佬,你的这个收发一体的驱动电路弄好了么?有的话,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