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13 种编程语言名称的来历

楼主(2016-05-06):
可能程序员们都认为编写代码时给变量取名是件烦人的事,不过他们还需要给另外一个东西取名, 那就是新的编程语言。编程语言命名通常有几个规律,如根据特性取缩写(如BASIC,COBOL,TCL和LISP),以已有的语言为基础(如 C++,C#和Coffee),或直接是数学和计算机领域杰出人物的名字(如Ada,Pascal和Turing)。有时,设计者取名时更充 满想象力。下面是13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Python

  于 20世纪80年代末,由Guido van Rossum发明,初衷据说是为了打发圣诞节的无趣,1991年首次发布,是ABC语言的继承,同时也是一种脚本语言,目前已经很流行。取名 时,Guido van Rossum认为它应该“短小,独特,还有一点神秘感”,他是英国著名剧团Monty Python的忠实粉丝,所以就是Python了。

  Java

  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诞生,源自Sun公司的智能家电程序开发,如互动电视。最初名为Oak,不过Sun公司的律师发现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公司从一个包含有Silk,DNA和Java的名单中 选择了它。是谁第一个建议使用Java这个名字的不得而知,不过普遍猜测是灵感来自Peet咖啡店,因为Sun公司的工程师们很喜欢到这里喝咖啡。

 Forth

  于20世纪60年代,由Charles Moore创造。1968年Charles Moore在一家名为Mohasco的家装公司工作,只有一台最多2250图形显示点数的IBM1130微型计算机,不过却要用它来设计地毯,而FORTRAN却不能满足要求,所以他发明了Forth。最初其名为Fourth,不巧,IBM1130最多支持5个字符的文件名,“u”去而“Forth”生。

  Perl

  被誉为“瑞士军刀”,以灵活性和高效性著称,于20世界80年代由Larry Wall发明。Larry Wall的构思是这个名字应该短,并充满正面意味。想到pearl前,他还考虑过他妻子的名字Gloria。不过已经有一种语言叫PEARL,所以去掉了 pearl中的"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名字一直都是小写,受Unix文件系统都是区分大小写的影响,1991年Perl 4发布时,Larry Wall将首字母改为大写。

  Lua

  于1993年,由TeCGraf开发完成,是一种脚本语言。该语言由DEL和SOL开发而来,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并增加了了流控制等函数特性,可谓是它们的孩子。葡萄牙语中,sol意为”太阳”,而lua意为“月亮”。

  Smalltalk

  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次由Xerox PARC开发,是是面向对象类型语言的一员,后来的Java, Python和Ruby中都能见到其影子。优化后,参与开发者Alan Kay对其命名时表示应该遵从名字看起来好看的语言,如“Zus”和“Thor”都不长命,这种规律。所以,就取了“Smalltalk”这个平平的名 字。

  **

  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Daniel G. Bobrow, Wally Feurzeig, Seymour Papert 和Cynthia Solomon设计的一种教学式语言,也是一种Lisp方言,为教学过程中介绍大量程序设计概念提供了便利,对后来的教学式编程语具有深厚的影响,如 Scratch。这种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海龟绘图”系统。其名源自“**s”,希腊语中意为“单词”或“思想”,以区别于传统的编程语言。

  Ruby

  于1993年,由Yukihiro MatsuMOTO(“Matz”) 开发完成,是名副其实的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与Perl和Python比肩。Matz希望同Perl一样,为它取一个宝石的名字。与同事Keiju Iahitsuka在许多名字中筛选后,剩下Coral和Ruby。最终选择Ruby是因为,Perl的发音与6月的诞生石pearl(珍珠)相 同,Ruby选择以7月的诞生石ruby(红宝石)命名,Matz认为Ruby不只甘做Perl(Matz认为其是“玩具语言”)的后继者,而是要替代它。

  Scheme

  20 世纪50年代末,John McCarthy在MIT开发了最早的高级编程语言,Lisp。它迅速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首选。随后,许多Lisp方言相继诞生,如Planner 和Conniver。1975年,Gerald Jay Sussman同MIT的Guy Steele联合开发完成了另外一种Lisp方言,并根据Planner和Conniver的取名方式,命名为Schemer。同是不巧,当在MIT开发 的ITS操作系统上运行时,这种系统最多支持六个字符的文件名,所就改为了Scheme。

  Scala

  于2001年,由 Martin Odersky开发完成,既是一种函数式编程语言,也具有面向对象的特性,运行于Java平台(早期有.NET平台的实现)。其名Scala的得来有两个 原因:SCAlable LAN两个单词相结合;意大利语中 scala意为“梯子”或“楼梯”,蕴含“更佳的编程语言”。

  Scratch

  第一版 Scratch 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终身幼稚园组在2006年研发出来,是一种教学式语言。儿童可以通过拖拽电脑屏幕上的程序模块完成程序设计序。它可以用以创作小说,电影,游戏,音乐等等,几乎你能想到的它都能办到。其名源自打碟的声音。

  AWK

  如 果使用过Unix系统,AWK对你来说可能再熟悉不过了。它于1997年开发完成,是用以处理文本文件的解释性语言,同时也是Linux及Unix环境中 现有的功能最强大的数据处理引擎之一。Larry Wall开发Perl时深受其影响。AWK这个名字同许多语言名字一样,也是缩写,不同的是,这三个字母是其发明这的名字首字母,贝尔实验室的 Alfred Aho,Peter Weinberger和 Brian Kernighan(上图)。

  Groovy

  2003 年,Java程序员James Strachan需要这样一种脚本语言:同Python和Ruby相似,但又却能在Java平台上运行。于是发明了Groovy。它能动态编译为Java 字节码。正如James Strachen 所说的那样,“在绝妙的(groovy)Java代码基础上编程”,这个名字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A(2016-07-31):
Lua
  于1993年,由TeCGraf开发完成,是一种脚本语言。该语言由DEL和SOL开发而来,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并增加了了流控制等函数特性,可谓是它们的孩子。葡萄牙语中,sol意为”太阳”,而lua意为“月亮”。
撸啊

网友A:
Lua[1]  是一个小巧的脚本语言。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里的一个研究小组,由Roberto Ierusalimschy、Waldemar Celes 和 Luiz Henrique de Figueiredo所组成并于1993年开发。 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嵌入应用程序中,从而为应用程序提供灵活的扩展和定制功能。Lua由标准C编写而成,几乎在所有操作系统和平台上都可以编译,运行。Lua并没有提供强大的库,这是由它的定位决定的。所以Lua不适合作为开发独立应用程序的语言。Lua 有一个同时进行的JIT项目,提供在特定平台上的即时编译功能。
Lua脚本可以很容易的被C/C++ 代码调用,也可以反过来调用C/C++的函数,这使得Lua在应用程序中可以被广泛应用。不仅仅作为扩展脚本,也可以作为普通的配置文件,代替XML,ini等文件格式,并且更容易理解和维护。[2]  Lua由标准C编写而成,代码简洁优美,几乎在所有操作系统和平台上都可以编译,运行。[2]  一个完整的Lua解释器不过200k,在目前所有脚本引擎中,Lua的速度是最快的。这一切都决定了Lua是作为嵌入式脚本的最佳选择

楼主:
local function abc()
    local function ac()
        print(123)
    end
    ac()
    print(456)
end

local function abc()
    function ac()
        print(123)
    end
    ac()
    print(456)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