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STM32f407 FATFS

楼主(2016-05-06):
求stm32 读取sd卡txt文件中的内容   并且通过串口返回到电脑。。自己整半天了  想找个程序参考一下  求

网友A:
你是用哪个系列的MCU,下载个相关系列的CUBE库。那里面有现存的工程。

网友B:
原子哥f407例程啊。。。。

网友C:
我以前有个FATFS的文档在这个网站上的。

网友D:
还是推荐官方的 cube 库.
不过我以前也用过一个 FATFS 的文件系统, 可读可写文件. 网上有开源代码

网友E:
我也推荐官方的cube

网友F:
stm32好像有一个专用的fatfs,得先确定不用文件系统能够读写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