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仿真不了!

楼主(2016-05-06):
在编译时,总是提示致命错误,unspport file vision。
之前是用XP系统,昨晚系统升级到win7还是一样,求大神指导!
IAR使用的1.30版本,1。31和1.40的版本都试过了,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ST-LINK也升级到最新。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IAR仿真错误

IAR仿真错误

网友A:
IAR for STM8?编译报错那就是IAR的问题,和ST Link没关系。
去IAR下个官网的版本,不要**,编译一个简单的代码,看看会报啥错?

楼主:
目前使用过EWSTM8-1401-Autorun,最新版本还是提示这样的问题!

楼主:
重新更新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