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CC1000的中频输出能用么

楼主(2016-05-06):
目前在评估cc1000在射频前端模块中的可行性,现在应用是发射一个CW脉冲,在429~450MHz间,传感器接受到后会根据传感器的探测情况反射回来一个频率点,传感器的参数反映到频偏上,范围在中心频点,如433.92Mhz 的1.6M内变化,分辨率为每单位偏8K
主要考虑:1 频偏 2 LO泄漏 3 发射接收切换时间 4 接收灵敏度 5 发射功率 6 发射接收隔离度 7 是否有IF输出 等指标
需要请教如下问题:
1、datasheet中没有提到频偏,请问如果VCO设置为433.92M,frequency deviation是多少?
2、IF输出,为什么外部是10.7M,内部是150K?从内部结构图上看不出来
3、频率检测考虑IF输出后经过陶瓷滤波器后AD转换后FFT,这个IF可以这样用么?
谢谢!

网友A(2016-06-29):
目前也在使用这块片子。价格很便宜,但没有LZ那么厉害,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B:
楼主的要求,现在的一体式数传RF芯片都不支持。

网友C(2016-08-27):
性能太差,早就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