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ED灯泡如何使用调光开关调光

楼主(2016-05-06):
目前的调光开关使用可控硅调光,只能支持白炽灯和卤素灯,不能支持节能灯和LED灯,如果非可调的普通节能灯和LED灯,如何用调光开关来调光呢,是否可以通过加一个外接模块实现?在酒店里看到有普通LED灯能实现渐亮渐暗的,基本和调光的功能也接近了,打开和关闭能听到类似继电器的咔哒声,什么原理?

楼主:
前辈,谢谢!但我要找的是支持普通LED灯或节能灯螺口成品灯泡的调光方案,不是把支持调光做到灯泡里面

网友A:
普通节能灯和部分LED灯是开关电源的,这种灯如果想调光的话只能改里面的反馈电路调节占空比.

网友B:
开关电源里面通过PWM调节输出电流进行调光,楼上已经有贴出来了

网友C:
可控硅调光就行了。

网友D:
普通的LED灯不能调,除非改变内部电路

网友E:
必须改内电路,不可以通过外部手段实现。

网友F:
如果是阻容降压的,使用可控硅调光死得更惨。

网友G:
一般是做在LED灯泡里面,检测导通角调光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阻容降压的,使用可控硅调光死得更惨。

是的

网友H:
建议楼主放弃原来的想法,LED调光还是在LED的驱动电路上做**,不能在AC220V电源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