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RC滤波需要时间太长咋办?

楼主(2016-05-06):
低通滤波器,需要把100Hz以上的都滤掉(能更低更好),然后测量直流电压.原来是RC滤波然后接AD,但是发现稳定的时间太长了.咋办?用有源滤波器?这个平白增加了功率,还引入了运放的偏差.

网友A:
调参数呀。

网友B:
这和有不有源无关,和你所选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有关,100Hz,频率那么低,响应当然慢,无解!

除非采取新的滤波方法,比如,陷波器,卡尔曼滤波器

或者换AD转换器,换成积分型AD,7135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有不有源无关,和你所选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有关,100Hz,频率那么低,响应当然慢,无解!

除非采取新的 ...

用的就是积分型的AD.但是不同通道间切换,从切换到稳定下来还是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积分型的AD.但是不同通道间切换,从切换到稳定下来还是慢.

我是说尝试把滤波器带宽调高甚至取消,利用积分AD本身的噪音抑制能力来滤波,积分周期要和噪音源同步

稳定时间特别长还有个原因,你用的是无源滤波器,然后信号源又是高阻输出,那相当于通过一个电阻对阻容网络充电,自然就很慢

你可以分析一下噪音源,陷波器什么的可以试一下,或者尝试后期数据处理,比如数字滤波

网友C:
把100的和其他高频分别处理就容易多了,大部分干扰是100的,硬件电路处理高频的,100的用软件处理很有效的,这样,响应要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00的和其他高频分别处理就容易多了,大部分干扰是100的,硬件电路处理高频的,100的用软件处理很有效的 ...

AD的转换速度还不到10次/秒,这个怎么能处理的了?难道10次平均?那也是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的转换速度还不到10次/秒,这个怎么能处理的了?难道10次平均?那也是慢啊.

你的AD转换速度余地很大,你用软件去掉100的,不会慢的。我用过,人家根据我的思路也用过,效果也很好的。就是用采样周期去除工频的整数倍干扰,其他的干扰硬件电路很容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D转换速度余地很大,你用软件去掉100的,不会慢的。我用过,人家根据我的思路也用过,效果也很好的 ...
依然没听懂,否则举例说明一下?我的AD是积分型AD,最大转换速度也是这么多了.降低精度可以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