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斩波电路

楼主(2016-05-06):
我想做到,输入电压Vi 2.7V,最高放大5倍,负载R大概10欧
按照公式,放大倍数
如果想要放大倍数达到5以上,负载与电感内阻之比要在100倍以上,但是我好像找不到1mh,内阻100毫欧的电感,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楼主:
额,有大神了解么

网友A:
为啥要找内阻为100毫欧的电感呢?电感串一个100毫欧的电阻不就行了嘛。 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但是,我确信你的boost电路公式理解有误, 没人会让你找100毫欧电阻的电感的,这是不切实际的。 好好看看公式吧。 我不懂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找内阻为100毫欧的电感呢?电感串一个100毫欧的电阻不就行了嘛。 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但是,我确信 ...

因为实际电感的直流电阻并不是0,一般1mh的电感的直流电阻有几欧,并且因为我的输入电压只有2.7,所以这个电阻限制了boost工作在ON区域时的电流,使得电路无**常放大电压。。。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实际电感的直流电阻并不是0,一般1mh的电感的直流电阻有几欧,并且因为我的输入电压只有2.7,所以这 ...

不可思议,刚才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我自己绕的400uH线圈电感,电阻只要0.4欧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思议,刚才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我自己绕的400uH线圈电感,电阻只要0.4欧姆啊. ...

那可能是你用的线比较粗吧,我用的是色环电阻,1mh的11欧,网上说好像工字电感电阻小一点,14*15规格的1mh0.5欧,但是这样也不够小啊,我的负载是10欧,估计只能放大2倍多

网友B:
你说放大5倍,负载与电感内阻之比要在100倍以上,那此时你的占空比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用的线比较粗吧,我用的是色环电阻,1mh的11欧,网上说好像工字电感电阻小一点,14*15规格的1m ...

网友C:
换粗的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放大5倍,负载与电感内阻之比要在100倍以上,那此时你的占空比是多少呢? ...

0.9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用的线比较粗吧,我用的是色环电阻,1mh的11欧,网上说好像工字电感电阻小一点,14*15规格的1m ...

2.7V*5=13V ^2 / 10 = 18W
你的意思是说用一个1/4W电阻大小的色环电感做一个20W的5倍升压的电源

网友D:
20W / 2.7V = 7.5A,什么都不考虑,50%占空比时电流大约15A了,15A电流,不考虑频率和线材的关系,要用多粗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W / 2.7V = 7.5A,什么都不考虑,50%占空比时电流大约15A了,15A电流,不考虑频率和线材的关系,要用多 ...

不是这样,我做这个升压电路是为了让超级电容器放电的时候维持稳压输出,比如2.7伏的超级电容器一开始放大两倍变成5.4伏,随着电容器两端电压下降随时调整占空比使得输出电压维持在5.4伏左右,这样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我做这个升压电路是为了让超级电容器放电的时候维持稳压输出,比如2.7伏的超级电容器一开始放 ...

你说的5倍是电容电压在1V左右可以正常工作吗?
可以大概算算呀,我没有学过这方面,不过可以大概算下;
输出电压5.4V ^2 / 10R =3W左右的功率,不计效率输入电压1-3V时的电流3A-1A,好像多数都是50%占空比计算的,可以设计好的话,1V输入应该90%了,大概电流应该在5A左右,1V时达到5A电流,电阻在200毫欧左右,所以你的计算应该是对的,不过你也应该知道,输入电流峰值有5A以上电流,线材肯定不能太细;5倍率升压,其中有4倍是要电感提供的,大约2W的功率,磁芯也不会太小,当然还要看频率

网友E:
好像思路点乱,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不考虑损耗情况下,应有电感能量=负载消耗能量,所以有{(L*i^2)/2对电流的积分/周期}等于5.4*5.4/10=2.916W,所以这不光与阻抗有关系,还与方波频率和占空比有关系,不是简单的考虑感抗和电感的内阻的问题。

网友F:
根本不需要1mH这么大的感量

网友G:
输出功率有多大?

网友H:
电感多大和你工作频率,输入输出比有关系,先把你要用的芯片找出来,仔细看datashseet,和应用手册;
还有2.7V升压,如果外置mos的还要考虑Vth低的moS,慢慢倒各大公司网站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