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可以用充电宝给单片机长期供电吗?

楼主(2016-05-06):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不过有必要用充电宝么?直接用锂电不行么,成本还能低一点儿

楼主:
用锂电是便宜,但是还要做过冲和过放的保护,麻烦呀,好的充电宝带这些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锂电是便宜,但是还要做过冲和过放的保护,麻烦呀,好的充电宝带这些功能的。 ...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我就是直接把5V的太阳板串个SS12能接上去,4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C:
确实有创意,用充电宝,省去了充放电保护电路,但需要你的单片机是3.3V供电的了,单片机端还需要加个5-3.3的DC-DC了。

网友D:
其实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尤其是户外。比如说系统稳定性(不能隔三差五就死机或者崩溃了)、超低功耗(即使是有太阳能供电,电池充放电次数多了也会影响寿命)、还有热稳定性(像锂电池放在外界,夏天高温是否会有爆炸的隐患,还有一些元件,太热了就不工作了)、还有就是风化喽。。。。。。。。等等很多

网友E:
充电宝往往电流过低就停止输出 输入输出不能同时等  充电宝也是电池加管理芯片做的  你应该用电池加管理芯片做适合自己用途的

网友F:
可以考虑试试,反正有想法总是对的,技术无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我就是直接把5V的太阳板串个SS12能接上去,4年了,一直正常。 ...

请问,带保护的锂电池,具体什么型号,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好了,4年了,那也太神奇了,遇上连续几天阴天,会不会电池的电用光了呢? 在淘宝可以买到你说的锂电池吗?谢谢!

网友B:
TB 搜 锂电池带保护板。。。。

手机电池就是带保护的,而航模动力电池一般是不带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