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一个关于RC-50再生放电钳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采购了一个步进电机带着驱动器的,资料里面说,用到一个RC-50再生放电钳,网上查了查,什么资料都写着用到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找到销售的。咨询一下,这个RC-50再生放电钳是不是就是那个电阻串电容的吸收电路呀? 后缀50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2020-05-01):
这是一款配套步进电机使用的驱动器保护装置。目前一般美国标准是要有驱动保护装置。减少设备电路引发的安全问题。UL认证中必须要加装此再生放电钳。市场上一般不容易买到。恰恰我们有的。但一般需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