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答疑] 吐槽下JLC的拼板收费方式

楼主(2016-05-06):
最近在DIY一款无线键盘。为了节省成本和管理方便,将主板,转接板和接收器放在一块大板内拼板。
主板和转接板数量是1:1配置,接收器有的客户会多要一些,所以在大板内多放了一块。
今天发给JLC,审核员刚打电话说JLC规定拼板内各种小板数量必须一致,否则只能按小板的实际数量计算。
按这个算法我的板子小板一共十几块,在JLC打次样要950块钱。
我想问JLC为啥规定拼板各种小板数量必须一致,对你们的成本有影响么?
另外,我的主板有两种版本,审核员说这样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如果是我
我就把多个板集中在一起,不要厂家切割,不要按照拼板来计算价钱。
接回来之后,自己再切割。
拼一个板,就要多收50元。自己切割一下,就省略了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我就把多个板集中在一起,不要厂家切割,不要按照拼板来计算价钱。
接回来之后,自己再切割。

量小还行。
我做几十套产品,贴片回来就没法割了,会伤到元件。
我这样拼板主要是为了生产方便,工厂按一块大板生产。回来自己掰开是4套产品。当然,多了一个接收器。
就为这一个接收器,本来200块搞定,结果JLC要收费1000。

网友A:
线条不是太细,就不要找JLC
其他厂家也能达到要求
其他厂家能做到最小线宽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条不是太细,就不要找JLC
其他厂家也能达到要求
其他厂家能做到最小线宽8mil ...

PCB厂家有很多,JLC比较方便,质量也还可以。
元件大部分都是JLC买的,在那顺便就做板了。
但是这回这个价格我只能选择别家了。

网友:
我已经有6年时间没有帮衬JLC了

楼主:
昨天有个兄弟推荐了个制板厂,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B:
我现在基本在拓驰打样,慢点,品质也不太好,玩嘛!又不是生产,不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条不是太细,就不要找JLC
其他厂家也能达到要求
其他厂家能做到最小线宽8mil ...

大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印象中所有的PCB厂常规都是6mil为最细吧。

网友D:
建议做开槽吗,然后走写假线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已经4mil了,呵呵

网友F(2016-06-0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我就把多个板集中在一起,不要厂家切割,不要按照拼板来计算价钱。
接回来之后,自己再切割。

聪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我就把多个板集中在一起,不要厂家切割,不要按照拼板来计算价钱。
接回来之后,自己再切割。

这招不错~

网友H:
因为有时候,明明2个板100元,你合在一起。只付了50元,这对成本没有影响?如果每个人,都把10X10拼满,那还赚什么钱。

网友I:
哈哈 可以想办法回去自己割开嘛

网友J:
涨姿势了,哈哈哈,,大神们办法真是多啊

网友K:
拼版费用每家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L(2016-07-09):
线宽应该能做到5mil或4mil,VIA应该能做到vi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