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TM4C123GH6PM的PF0引脚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6-05-06):
TM4C123GH6PM的PF0使能后无论怎么write,都吾非改变它的状态,不会高低变化。同样的PF1和PF4都可以高低变化,而且我用read读取引脚的状态,在调试运行里看K的值,是可以0和1变化的,但是示波器去测引脚,就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我在使用PF0,作为RS485的控制脚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到底是PF0比较特殊,还是芯片的问题?
注:1.芯片引脚与后续电路已经断开,无其他电路影响。
2.另一块板子的这个芯片这个PF0一样的现象。

楼主: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两位大神,帮忙看看呢

网友A:
PF0是NMI引脚,这是个特殊的引脚,默认是锁住的,你需要把他给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F0是NMI引脚,这是个特殊的引脚,默认是锁住的,你需要把他给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0是NMI引脚,这是个特殊的引脚,默认是锁住的,你需要把他给解锁。

NMI是什么功能,看了资料没理解。。。要用什么函数来解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I是什么功能,看了资料没理解。。。要用什么函数来解锁呢

NMI是不可屏蔽中断。
TM4C123x的PF0和PD7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GPIO部分的GPIOLOCK和GPIOCR寄存器及相关描述。
如果需要调整PF0的功能,需要在使能PF脚后执行如下操作:

HWREG(BUTTONS_GPIO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BUTTONS_GPIO_BASE + GPIO_O_CR) |= 0x01;// (GPIOCR 寄存器的内容只有在 GPIOLOCK 寄存器解锁时才能被修改)确认相应的位如果是PD7解锁应该写入0x80

HWREG(BUTTONS_GPIO_BASE + GPIO_O_LOCK) = 0;//重新锁定

要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gpio.h"

实际上不只是PD7和PF0,PC[3:0]也是有锁的。因为PD7和PF0是和NMI中断复用的,NMI中断优先级很高(仅次于复位中断),为了防止程序误动作,加锁可以起到保护作用。PC[3:0]是Jtag。也是一种保护。

可参考例程

C:\ti\TivaWare_C_Series-1.0\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drivers\buttons.c

//PF0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0x01;//确认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重新锁定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PIN_6);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使能GPIOF

//PD7解锁

        HWREG(GPIO_PORTD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GPIO_PORTD_BASE + GPIO_O_CR) |= 0x80;//确认

        HWREG(GPIO_PORTD_BASE + GPIO_O_LOCK) = 0;//重新锁定

网友:
特殊引脚呢

网友:
跟stm32上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是不可屏蔽中断。
TM4C123x的PF0和PD7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GPIO部分的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是不可屏蔽中断。
TM4C123x的PF0和PD7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GPIO部分的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0x01;//确认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重新锁定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PIN_6);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使能PF0为输出、RS485_CTRL
ROM_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为什么这么写输出的还是低电平。。还是不能置高
另外这一句应该注掉的吧?//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PIN_6);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I是不可屏蔽中断。
TM4C123x的PF0和PD7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详细信息请参考GPIO部分的 ...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0x01;//确认PF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使能PF0为输出、RS485_CTRL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重新锁定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PIN_6);
ROM_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改了顺序,把重新锁定屏蔽了也没用

网友C:
这个学习的了,很不错的讨论的,我还没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解锁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

寄存器跟踪看了没,修改过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跟踪看了没,修改过来了么?

可以了,才发现是我初始化函数被注掉了。。启用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0是NMI引脚,这是个特殊的引脚,默认是锁住的,你需要把他给解锁。

为什么调试的时候老是会出现这个错误,以前都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调试的时候老是会出现这个错误,以前都没有的?

不知道你怎么引入的了,重新导入工程,把函数复制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引入的了,重新导入工程,把函数复制进去就好了。

好吧我试试
另外有几个问题
1.我看到自带有Crc16的函数,不知道需要添加什么头文件才能使用?
2.为什么我的485输出AB间的电压差才正负0.5V,我的串口输出到485芯片上我看是对的,这个跟软件有关系吗?

网友D:
PD7和PF0是和NMI中断复用的,NMI中断优先级很高

网友E:
PF0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7和PF0是和NMI中断复用的,NMI中断优先级很高

是的,我已经解锁了,谢谢啊。那问一个问题,如果不解锁,这个引脚该怎么使用他的NM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F0脚有锁,在解锁后方可以指定管脚功能

是的,我已经解锁了,谢谢啊。那问一个问题,如果不解锁,这个引脚该怎么使用他的NMI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解锁了,谢谢啊。那问一个问题,如果不解锁,这个引脚该怎么使用他的NMI功能? ...

谢谢打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解锁了,谢谢啊。那问一个问题,如果不解锁,这个引脚该怎么使用他的NMI功能? ...

应该是先解锁,然后再配置为特殊功能的NMI引脚,再锁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