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平衡车无刷电机控制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6-05-06):
想自己做一辆平衡车,之前也没做过无刷电机相关的东西,现在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有几点疑问,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1、根据ST的2.0的库,霍尔传感器不用定时器接口能否实现转子位置检测?电机是8寸的平衡车电机,极对数15,霍尔是120°的,细分下来的话霍尔每个状态对应4°的转子角度,但是看电机库里面的做法,显然比4°要小很多,不过市面上的几乎所有平衡车的霍尔都没有接到单片机的定时器接口;
2、直流减速电机的话想控制平衡,简单点的做法可以一直切换正反转即可,可是无刷电机的话如果要按照直流电机的思想来控制,应该也是切换正反转,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用转矩控制来实现平衡的,不知道具体实现是哪种方式;
3、手头上有一台小米的9号平衡车,官方说是用的FOC做的,可是有霍尔的FOC能否做到这么低的转速呢?
以上的问题可能有些地方是我理解错误导致的,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查了这么多资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类似的平衡车电机控制原理的解释,有可能是我没理解透彻,FOC这条路是很难,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能否有做过无刷电机平衡车的朋友帮忙说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1、霍尔传感器不一定要接定时器口,FOC运算用到的角度都是电角度,不是机械角度,电角度是通过累计得到的,霍尔起到同步电角度的作用。
2、控制转矩其实就是控制电流,可以理解成相电流跟扭矩成正比,平衡车倾斜越大给的相电流越大。
3、FOC霍尔应该可以做到每秒两三转这样的速度,电机做的好的话可以更低。
以上是个人理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霍尔传感器不一定要接定时器口,FOC运算用到的角度都是电角度,不是机械角度,电角度是通过累计得到的, ...

感谢,
1、电角度的计算可以不用接定时器接口,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即可得到用定时器的霍尔接口相类似的效果;
2、这个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感谢提供思路;
感觉用无刷电机来做平衡车,好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1、电角度的计算可以不用接定时器接口,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即可得到用定时器的霍尔接口相类似的效 ...

刚开始有点难,做熟了就不难了。用无刷电机做出来的平衡车,效果比有刷的要好多了。有刷电机,不同的转角,力距相差很大的,不好控制。要求高的话,甚至根本就做不好平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有点难,做熟了就不难了。用无刷电机做出来的平衡车,效果比有刷的要好多了。有刷电机,不同的转角 ...

请问你做过类似的东西吗?我现在在看ST的电机库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做过类似的东西吗?我现在在看ST的电机库2.0

可能我说的你又不爱听了。电机库里的函数基本能用,但是,不好用。你用了就知道了,要求高的话,那就根本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说的你又不爱听了。电机库里的函数基本能用,但是,不好用。你用了就知道了,要求高的话,那就根本 ...

唉,转起来没问题,但是效果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转起来没问题,但是效果就算了

马达驱动是个大大的学问!德国的产品还能卖到中国来。想想看,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驱动是个大大的学问!德国的产品还能卖到中国来。想想看,有多难? ...

是的啊,给我自己一个目标吧,不管能不能做出来,至少我要努力一下

网友D:
帮你顶一下~~~~~

网友E:
查了这么多资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类似的平衡车电机控制原理的解释,有可能是我没理解透彻,FOC这条路是很难,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查了这么多资料,发现网上几乎没有类似的平衡车电机控制原理的解释,有可能是我没理解透彻,FOC这条路是很 ...

有,但不多。还是慢慢理解吧。网上的理论不会缺少的,实用的就难说了。谁也不会轻易把吃饭的东西共享给别人的。

网友F(2018-09-05):
你也在做平衡车吗?我也在做类似的应用。一起探讨啊。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