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各路大神对BMS电池均衡电路图的分析。

楼主(2016-05-06):
求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的电流走向,和各个MOS管的工作,最好顺便告诉我光耦在这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是用来干嘛的?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网友A:
BMS的目的是保证每节电池的电压一致;你可以将MOS管看成一个可变电阻,根据电池电压调节MOS管导通情况,分流一部分充电电流;
你把等效电路画画,很容易分析原理;
光耦的作用图上不是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S的目的是保证每节电池的电压一致;你可以将MOS管看成一个可变电阻,根据电池电压调节MOS管导通情况,分 ...

你好,你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回路电流是怎么走吗啊?还有就是这个光耦在电路中是用来做什么?信号放大输出?那为什么不可以用三极管做为放大输出?谢谢,我就是有这些疑问,我看的有点乱,求大神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人乐于助人,做了二十年电路设计,最近一年花时间整理出自己设计的部分经典电路,总共有100多套近200张电 ...

顶!

网友D(2016-06-24):
引用 网友A:
BMS的目的是保证每节电池的电压一致;你可以将MOS管看成一个可变电阻,根据电池电压调节MOS管导通情况,分 ...

相邻的两个均衡开关可不可以同时打开?

网友E:
光耦起隔离的作用,均衡开关可以同时打开,只要功率满足,防止MOS管发热

网友F(2017-05-09):
很厉害拜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