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delay_ms(200)应放在init_mcu()之前还是之后

楼主(2016-05-06):
触摸初始化函数主要是对触摸算法的内部参数以及部分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如配置触摸
使能、定时器工作设定等。因开机时采样并计算参数数据。在进行初始化前建议作适当延时,
避免上电波动使基准线数据不准确而带来异常,参考200ms。示例如下:
init_mcu();
delay_ms(200); //随后开始功能的运行

网友A:
是的,上电加入延时对整个系统还是有帮助的,触摸按键模块上电后需要确定基准线,从避免上电电压波动的角度来看,delay延时放到前面或者后面都可以。
但是触摸按键模块上电后确定基准线其实是一个过程,并非只采样一次就确定的基准线。简单的说,上电确定基准线的过程本身也就是滤波的过程。
当然,你说的没错,上电后应该加入一段时间的延时来避免电压抖动,至于这个延时是放到初始化MCU之前还是之后,其实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只是大家都习惯放置到初始化函数之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