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板子读写data flash

楼主(2016-05-06):
我有一块M453开发板,买了一本《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
书上有读写Data Flash的例程,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martM_M4.H"

#define DATAFLASH_START_ADDRESS  0x3f800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 i=1;
        UINT32 buf[10]={'0','1','2','3','4','5','6','7','8','9'};
        SYS_UnlockReg();
        SYS_Init(PLL_CLOCK);
        UART0_Init(11520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SmartM-M451 FMC Data Flash                \r\n");
        printf("+-----------------------------------------------------+\n");

        printf("\r\nData Flash Write:0~9\r\n");
        FMC_Open();
        FMC_Erase(DATAFLASH_START_ADDRESS);

        for(i=0;i<10;i++)
        {
                FMC_Write(DATAFLASH_START_ADDRESS+i*4,buf[i]);
        }
        memset(buf,0,sizeof buf);
        printf("\r\nData Flash Read:");
        for(i=0;i<10;i++)
        {
                buf[i]=FMC_Read(DATAFLASH_START_ADDRESS+i*4);
                printf("%c ",buf[i]);
        }
        FMC_Close();
        while(1)
        {

        }

}

写入的是0到910个数,可是读出来都是ff。请高手指教,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A:
flash的读写都需要解锁。需要两个函数

void FMC_EnableAPUpdate(void);
void FMC_DisableAPUpdate(void);

你可看论坛有个 《玩转新唐M0_M4初级篇、中级篇和技巧篇pdf》,这里的在fmc章节里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读写都需要解锁。需要两个函数

void FMC_EnableAPUpdate(void);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这些如果每种应用都来个例程和详解那会更好,希望他们技术做做。

网友C:
FMC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专门操作闪存的控制器吗

网友D: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内部的flash作为一个小U盘了呢

网友E:
这个dataflash是spi接口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dataflash是spi接口的吗

应该是内部的吧,不用什么接口,只需要控制器的寄存器操作就行了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