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6-05-06):
请问下图所示的电子元件是什么?

刚开始以为是热敏电阻(PTC),但是测得它在常温下的阻值为7欧姆,在把它本体温度升至300摄氏度时,其阻值才上升至60多欧姆,通常情况下,PTC在温升比较大时,其阻值变化范围是比较大的,可达到几十K乃至几百K,所以该零件不会是PTC.

网友A:
这个是可恢复保险,也叫自恢复保险。当短路或过载,该器件发热,阻值迅速增大,使得电路电流不再过载。温度自然升高。当短路排除,温度则下来,自然也就恢复低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恢复保险,也叫自恢复保险。当短路或过载,该器件发热,阻值迅速增大,使得电路电流不再过载。温度 ...

请问如何通过它的型号来识别它的规格参数呢?

网友B:
上度娘查啊,看图片估计是200mA的。

网友C:
如果真是保险,参数选择就不必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