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变废为宝】自制节拍器

楼主:
      我弟弟练钢琴,前两天他的节拍器突然挂了。买一个要150元左右,于是我便萌生了DIY的念头。
我用的是NE555的低频振荡电路,输出接一个有源蜂鸣器(那种接上直流就BIBI叫的),非常简单,声音还不小。
不废话了,上电路图
(这图经过我修改,不怎么好看,将就一下吧)
VCC向c充电(指c1,当c2不存在),c的电压超过2/3VCC时,3脚输出高电平,同时7脚呈低阻态,使c放电。当c的电压低于1/3VCC时,3脚输出低电平,7脚变成高阻态。这时c又充电......如此往复,3脚便有了震荡波。
C1可以用电解电容(正极靠近电源),容量越大,节奏越慢。
R2的值越大越好。
价格:
555 0.25元*1=0.25
3296-1M(图中R2)   0.3*1=0.3
R1  0.02元
c1 0.05元
蜂鸣器  2.5元
洞洞板 0.2元
共3.32元

网友A(2016-05-06):
赞一个
不过
手机下个APP
成本0

网友B:
NE555不愧是号称过万能IC的大卡

网友C:
节拍器,也要先校准节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拍器,也要先校准节拍吧?

忘了说,我就是拿一个秒表校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我就是拿一个秒表校准的。

网友D:
就酱嘛?还有嘛?

网友C:
建议补充焊接的pcb照片和完工后的照片,如果再来一段钢琴演奏视频(带帅哥)就更棒了~~~

网友E:
楼上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补充焊接的pcb照片和完工后的照片,如果再来一段钢琴演奏视频(带帅哥)就更棒了~~~ ...

至于你说的pcb,很抱歉,我是用洞洞板做的。关于实物图我会在周末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于你说的pcb,很抱歉,我是用洞洞板做的。关于实物图我会在周末发。

焊的洞洞板也是可以的

楼主:
好的。我和我弟不住一起,我每周回去一次,所以下周我会发实物图。

楼主:
实物图来喽~
中间就是那块核心洞洞板看起来有点破烂,呵呵!
如果看了反面一定会惊呆我的焊接技术怎么会如此差。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