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不正常工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06):
反相放大
没负供电,怎么能输出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
没负供电,怎么能输出负电压?

不是也可以单电源工作么?
而且我用信号发生器的时候是有负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也可以单电源工作么?
而且我用信号发生器的时候是有负电压的

可以单电源供电不代表可以输出负压
没有负供电,不管你用什么输入,都不可能正常输出负压

网友B:
反相放大,要想输出正电压,输入只能是负压。

网友C:
可能用信号发生器输入负压了。

网友D: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没加偏移,信号加入了负压了,导致可以输出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