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B0503-1W或者是B1205-1W电压转换模块的发热问题

楼主(2016-05-06):
请教大家,用B0503-1W或者是B1205-1W电压转换模块时并按照他手册上推荐的电路画板,我在他的电压转换输出端口接了一个470欧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作为提示。但是按照他的手册,如果没有负载电路需要接一个空载电阻,但是在电路调试和烧写程序时他的负载电阻发热特别厉害。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非稳压型的 需要个最低负载电流 一般为20mA 左右
电阻发热 可以换大一个封装 阻值改大点
调试和烧录的时候  JTAG 口 的 3.3或者5V 也是供烧录器 的  这部分电流 就由模块来了
导致模块 发热
所以我猜不是电阻发热  电阻一直在板子上 不存在调试和烧录的时候热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