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具有播放功能的语音芯片

楼主(2016-05-06):
我想做一块关于早教机的板子,有那块语音芯片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比如随机选出两个数相加,让小朋友按键回答,然后单片机判断正确与否,并用语音的形式给出答案

网友A:
除非内容很少、很简单,否则这类应用不宜使用语音芯片,而应该用语音合成技术,基于ARM平台用软件实现。内容非常简单的话,可以用多段语音芯片,在ISD系列中选择适用的即可。

网友B:
答案简单,比如都为数字的话,这样的语音芯片还是不少的,淘宝一搜,好多国产的,一点都不贵。如果复杂点,使用频繁的话,就得像chunyang老大说的那样,不用语音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