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传输音频信号,可加什么抗干扰元件?

楼主(2016-05-07):
如图,距离较长,容易从空中进入机器A或机器B干扰,加什么元件,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
用质量好点的屏蔽线

楼主:
屏蔽线是个好办法,那样成本会增加不少,所以还想在电路上进行改进,这样兼容性会更好。
像这种干扰,用共模电感是最理想的,但共模电感只针对两条线时候,四条线怎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蔽线是个好办法,那样成本会增加不少,所以还想在电路上进行改进,这样兼容性会更好。
像这种干扰,用共 ...

“共模电感只针对两条线时候,四条线怎么用呢?”
四根线并绕在同一磁路上。

网友C:
双线平衡传输单路音频信号超过100m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用隔离变压器转成平衡传输,这个是最见效的办法。

网友E:
转成数字信号后再传输

网友F:
光纤传输最好。
音频信号过ADC采样后,2Mbps的数字信号经过光纤传输120km,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G:
直接把SPDIF光纤拉过去就好了。

网友A:
朋友帮帮忙,LZ连用根屏蔽线都嫌贵,你就不要让他折腾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帮帮忙,LZ连用根屏蔽线都嫌贵,你就不要让他折腾了.哈哈

我对楼主的音频信号并不担心。
倒是楼主那100m距离的VCC和GND有点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主的音频信号并不担心。
倒是楼主那100m距离的VCC和GND有点担心。

100米长线电压会跌脱蛮多.要用粗点的线,那是真金白银堆起来的,哈哈,LZ又要头晕了

网友H:
容易从空中进入机器A或机器B干扰,加什么元件,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容易从空中进入机器A或机器B干扰,加什么元件,可以减小干扰?[e ...

加屏蔽把干扰关在门外.
赤膊裸奔,吃了干扰再灭就麻烦了.空中来客一般频率较高,可对地并小电容旁路.

网友I:
光纤啊,光纤不贵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主的音频信号并不担心。
倒是楼主那100m距离的VCC和GND有点担心。

真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主的音频信号并不担心。
倒是楼主那100m距离的VCC和GND有点担心。

确实,电流稍大点,5米10米都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L:
问题在于楼主对信号质量能接受到神马程度     语音,找两根铁丝就行了,跟拉广播线一样。 高质量音乐,为什么不先转数字。

网友M:
如楼上所说,要达到什么标准。以前的有线广播用普通铁线拉的长度以公里算。

网友N:
改电流传输,类似电话的原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