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问题 初学32 求指教

楼主(2016-05-07):
想用STM32F103C8T6(48脚)   这款芯片做个智能小车   控制1个舵机   2个直流电机   但看原理图貌似只有4路PWM  是的吗?   而且只是一个定时器的4路  怎么调成不一样的频率   ?

网友A:
TIM1可以输出4路PWM其中3路互补输出
TIM234也都可以输出PWM

网友A:
103C8,TIM1 2 3 4 都可以输出4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1可以输出4路PWM其中3路互补输出
TIM234也都可以输出PWM

我的单片机是48脚的   我知道理论上 可以输出30路pwm 但原理图只标了PB9/TIM4_CH4   PB8/TIM4_CH3 PB7/TIM4_CH2  PB6/TIM4_CH1  其他的就是别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48脚的   我知道理论上 可以输出30路pwm 但原理图只标了PB9/TIM4_CH4   PB8/TIM4_CH3 PB7/TI ...

48脚  可用的引脚只有32个   总不能  32个引脚可以输出30路pwm吧

网友B:
PA8/PA9/PA10/AP11是TIM1的输出

网友B:
找一份DataSheet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你咋只看原理图上标的引脚啊,你去看看datasheet上的引脚分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咋只看原理图上标的引脚啊,你去看看datasheet上的引脚分布啊,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份DataSheet看看就明白了

恩  十分感谢

网友A:
装个CUBE吧,看管脚比DATASHEET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CUBE吧,看管脚比DATASHEET方便多了。。。

这个不知道  是什么?..............求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  是什么?..............求教下

ST的工具,
http://www2.st.com/content/st_co ... rs/stm32cubem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工具,
http://www2.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 ...

恩  谢谢了

网友D:
给定时器的不同通道赋不同初值就行吧   可以参考一下飞控类的程序

网友E:
每个通道有一个比较寄存器,你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不同的值后,四个通道就可以同时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不过频率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