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088降压电路如何测输入电流

楼主(2016-05-07):
如图单独的模块测试过,但是整个电路测试的时候,接入万用表在in测量电流为什么电流表没有数,并且接入的两端测量过都有电压,但是就没有输出。而且切换到200ma电流档,降压芯片反而会烧坏。求分析原因

网友A:
电流表串滤波电容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串滤波电容之前

对,已经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已经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呢

你在DC-DC VIN串个欧姆级电阻看还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串了一个5R1的电阻,是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