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稳压二极管,Iz的最小值能到多少?

楼主(2016-05-07):
请看这个图,220V交流,阻容降压后60伏特左右,用R2和D2串联得到稳压8.2V,但我算了下电流只有60/820K=0.073ma,这么小的反向电流,稳压管怎么能工作呢?

网友A:
计算机坏了,(60-8.2)/820k=?

楼主:
嗯,忘记减稳压8.2v了,所以电流就更小了,这个稳压二极管怎么工作?

网友B:
所以它只是保护作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是大于最大漏电流就行,当然这时的电压不会和标称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是大于最大漏电流就行,当然这时的电压不会和标称电压一样; ...

稳压二极管不能正常稳压,电压会是多少呢?大还是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压二极管不能正常稳压,电压会是多少呢?大还是小?

网友E:
稳压管也有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
有的要10mA才稳压,但也有可以在uA工作的

楼主:
有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也有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
有的要10mA才稳压,但也有可以在uA工作的

我自己去找型号,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