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的固件,会变化吗?

楼主:
大家好!
       我最近在测试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产品程序跑飞了。使用的是MSP430G2452
       程序正常表现:按一下433Mhz遥控器,产品接收到遥控信号后,这边的灯会闪烁一下,然后电机开始运转。长按产品的设置键,LED灯常亮。
       我昨天发现的情况:按一下433遥控器,产品接收到遥控信号后,这边的灯一直常亮,然后电机运转一会就停了。然后我又断电后,还是可以复现这个情况;长按产品的设置键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今天把芯片的程序读取出来对比一下,发现E16D地址的数据有变化(正常是24,有问题的是20)

      然后我又重新给芯片烧写了一下程序,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请问大家,这一般出现这种程序跑飞,是什么引起的,因为这个现象是出现后我一直通电断电都是这种状态,没有出现正常过;只有把程序重新烧写后,才正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6-05-07):
自己先顶一下,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程序跑飞,烧写又可以的情况,分享一下经历或者经验呗!!

网友A:
烧写时,选择烧写并验证。排除烧写过程中出现烧录故障。
通常所说的程序跑飞跟ROM没有关系,

网友B:
程序跑飞之后,如果跑到flash操作的程序,然后修改了flash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时,选择烧写并验证。排除烧写过程中出现烧录故障。
通常所说的程序跑飞跟ROM没有关系, ...

这个产品我自己运行了有大半个月了,前几天断电了;然后前天我上电试了一下,发现不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跑飞之后,如果跑到flash操作的程序,然后修改了flash也很正常

好,那我要好好查查是什么导致的,是不是数据溢出还是怎么了,程序跑飞的话 一般好分析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那我要好好查查是什么导致的,是不是数据溢出还是怎么了,程序跑飞的话 一般好分析么?? ...

不好分析。只能查查是在哪里跑飞的,跑飞的原因

网友C:
程序跑飞之后,如果跑到flash操作的程序

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网友D:
一般是不会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不会变的吧

反正是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分析。只能查查是在哪里跑飞的,跑飞的原因

我现在讲flash操作相关的程序都删除了,暂不用这个了;然后有把 stack 加大了。编译的时候,发现这个
以前也有,我并没有在意,这个会对 stack 造成什么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讲flash操作相关的程序都删除了,暂不用这个了;然后有把 stack 加大了。编译的时候,发现这个
以 ...

一般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