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FMC_IAP例程

楼主(2016-05-07):
iap, fm, se, TE, A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APROM_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7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MC APROM IAP sample for M051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typedef void (FUNC_PTR)(void);

extern uint32_t  loaderImage1Base, loaderImage1Limit;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static int SetIAPBoot(void)
{
    uint32_t  au32Config[2];
    uint32_t u32CBS;

    /* Read current boot mode */
    u32CBS = (FMC->ISPSTA & FMC_ISPSTA_CBS_Msk) >> FMC_ISPSTA_CBS_Pos;
    if(u32CBS & 1)
    {
        /* Modify User Configuration when it is not in IAP mode */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2);
        if(au32Config[0] & 0x40)
        {
            FMC_EnableConfigUpdate();
            au32Config[0] &= ~0x40;
            FMC_Erase(FMC_CONFIG_BASE);
            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2);

            // Perform chip reset to make new User Config take effect
            SYS_ResetChip();
        }
    }
    return 0;
}

static int  LoadImage(uint32_t u32ImageBase, uint32_t u32ImageLimit, uint32_t u32FlashAddr, uint32_t u32MaxSize)
{
    uint32_t   i, j, u32Data, u32ImageSize, *pu32Loader;

    u32ImageSize = u32MaxSize;

    printf("Program image to flash address 0x%x...", u32FlashAddr);
    pu32Loader = (uint32_t *)u32ImageBase;
    for(i = 0; i < u32ImageSize; i += FMC_FLASH_PAGE_SIZE)
    {
        FMC_Erase(u32FlashAddr + i);
        for(j = 0; j < FMC_FLASH_PAGE_SIZE; j += 4)
        {
            FMC_Write(u32FlashAddr + i + j, pu32Loader[(i + j) / 4]);
        }
    }
    printf("OK.\n");

    printf("Verify ...");

    /* Verify loader */
    for(i = 0; i < u32ImageSize; i += FMC_FLASH_PAGE_SIZE)
    {
        for(j = 0; j < FMC_FLASH_PAGE_SIZE; j += 4)
        {
            u32Data = FMC_Read(u32FlashAddr + i + j);

            if(u32Data != pu32Loader[(i + j) / 4])
            {
                printf("data mismatch on 0x%x, [0x%x], [0x%x]\n", u32FlashAddr + i + j, u32Data, pu32Loader[(i + j) / 4]);
                return -1;
            }

            if(i + j >= u32ImageSize)
                break;
        }
    }
    printf("OK.\n");
    return 0;
}

int main()
{
    uint8_t     u8Item;
    uint32_t    u32Data;
    char *acBootMode[] = {"LDROM+IAP", "LDROM", "APROM+IAP", "APROM"};
    uint32_t u32CBS;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 */
    UART_Init();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051 FMC IAP Sample Code          |\n");
    printf("|           [APROM code]                 |\n");
    printf("+----------------------------------------+\n");

    /*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Open();

    if(SetIAPBoot() < 0)
    {
        printf("Failed to set IAP boot mode!\n");
        goto lexit;
    }

    /* Get boot mode */
    printf("  Boot Mode ............................. ");
    u32CBS = (FMC->ISPSTA & FMC_ISPSTA_CBS_Msk) >> FMC_ISPSTA_CBS_Pos;
    printf("[%s]\n", acBootMode[u32CBS]);

    u32Data = FMC_ReadCID();
    printf("  Company ID ............................ [0x%08x]\n", u32Data);

    u32Data = FMC_ReadDID();
    printf("  Device ID ............................. [0x%08x]\n", u32Data);

    u32Data = FMC_ReadPID();
    printf("  Product ID ............................ [0x%08x]\n", u32Data);

    /* Read User Configuration */
    printf("  User Config 0 ......................... [0x%08x]\n", FMC_Read(FMC_CONFIG_BASE));
    printf("  User Config 1 ......................... [0x%08x]\n", FMC_Read(FMC_CONFIG_BASE + 4));

    do
    {
        printf("\n\n\n");
        printf("+----------------------------------------+\n");
        printf("|               Select                   |\n");
        printf("+----------------------------------------+\n");
        printf("| [0] Load IAP code to LDROM             |\n");
        printf("| [1] Run IAP program (in LDROM)         |\n");
        printf("+----------------------------------------+\n");
        printf("Please select...");
        u8Item = getchar();
        printf("%c\n", u8Item);

        switch(u8Item)
        {
        case '0':
            FMC_EnableLDUpdate();
            if(LoadImage((uint32_t)&loaderImage1Base, (uint32_t)&loaderImage1Limit,
                         FMC_LDROM_BASE, FMC_LDROM_SIZE) != 0)
            {
                printf("Load image to LDROM failed!\n");
                goto lexit;
            }
            FMC_DisableLDUpdate();
            break;

        case '1':
            printf("\n\nChange VECMAP and branch to LDROM...\n");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 To make sure all message has been print out */

            /* Mask all interrupt before changing VECMAP to avoid wrong interrupt handler fetched */
            __set_PRIMASK(1);

            /* Set VECMAP to LDROM for booting from LDROM */
            FMC_SetVectorPageAddr(FMC_LDROM_BASE);

            /* Software reset to boot to LDROM */
            NVIC_SystemReset();

            break;

        default :
            break;
        }
    }
    while(1);

lexit:

    /* Dis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Clos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FMC Sample Code Completed.\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看这里就用了个goto ,这 说明一个程序里来个这,还是非常完美的

楼主:
而这里使用了一个 do while(1)
我们知道do while 是至少执行一次的意思,而 do while(0)也因此被经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里就用了个goto ,这 说明一个程序里来个这,还是非常完美的

新唐的程序有没有库函数版本啊,感觉对于新手库函数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