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487问题

楼主(2016-05-07):
关于这个485芯片有点问题,就是它的2脚RE,我无论接高还是接地,收发都是正常的啊,实测了。这个脚大家平时都怎么用???
还有这个功能图能简单说下原理么。STATE MACHINE 这个是内部逻辑?

网友A:
看真值表呀,RE为0时,输出与A,B端电平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真值表呀,RE为0时,输出与A,B端电平有关.

谢谢 TYW叔的回答。这个表理解的不是很好,有几个问题。
1、无论RE是0还是1,输出脚RO不都与A,B端电平有关么?
2、理解上有点乱,RE是只影响485的接受么?完全不影响发送?
3、外界电压3.3V的时候,A端1的时候具体电平是多少啊?3.3V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TYW叔的回答。这个表理解的不是很好,有几个问题。
1、无论RE是0还是1,输出脚RO不都与A,B端电平有关 ...

楼主:
RE拉低使能了RO。也就是芯片处于接收状态,那这个时候芯片为什么还能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拉低使能了RO。也就是芯片处于接收状态,那这个时候芯片为什么还能发送? ...

RE为1时,输出为高阻,A-B状态不再影响输出. 你试验时不是这状态,应该检查自已信号是否到位.RE确实为高了吗?

网友B(2017-12-15):
这还要花两天查问题,美信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怀疑。直接就是买到假货了。淘宝上不是熟人的话,买到这个芯片的全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