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救助 stc15f2k60s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6-05-07):
铂电阻温度变送器,使用stc15f2k60s2单片机,lcd显示,有酬谢。

网友A:
最关键的,列举功能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列举功能和价格

课题研究铂电阻温度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成标准4-20mA电流信号或将温度信号经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并以Modbus标准协议输出。
设计要求:
1)测温范围-50℃ —— +150℃,测量精度0.5℃;
2)显示,温度值采用液晶显示;
采用MODBUS—RTU协议,支持RS232/RS485通讯;
   价格你先根据这些要求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课题研究铂电阻温度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成标准4-20mA电流信号或将温度信号经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并以Mod ...

亲,详谈加qq 1033024434

网友B(2016-12-26):
请问为什么15f2k60s2做完系统后,断电再加电后,保存不了设置好的数据,最有意思的是在客户那不好用,在我这怎么试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