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的IO配置出错了

楼主(2016-05-07):
谁有120引脚配置的程序,可否贴一段上来?我怎么配置的不对呀

网友A:
这没啥好用的 用新唐官网的nulink pin config工具 轻松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没啥好用的 用新唐官网的nulink pin config工具 轻松搞定

好多年不见,新唐都出了这个一个工具啦,下载看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没啥好用的 用新唐官网的nulink pin config工具 轻松搞定

谢谢分享

网友D:
In the NUC100 BSP
project path:
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5.003\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Driver\Smpl_DrvGPIO

网友E:
DrvGPIO_Open(E_GPA, 0, E_IO_OUTPUT);
打开,配置为输出模式,就这么简单。

网友F:
IO的配置最简单了,基本不会出错。楼主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

网友G:
楼主估计用的是寄存器操作吧,换库,就不会纠结这些基本的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估计用的是寄存器操作吧,换库,就不会纠结这些基本的问题了。

可以直接复制库中的函数来操作寄存器。

网友I:
可以直接看寄存器,对着手册看哪个位没配置对呢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不见,新唐都出了这个一个工具啦,下载看看去

这个工具确实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