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战舰F1 OLED显示原理简析

楼主(2016-05-07):
前两天刚学了战舰的OLED显示实验,下面是我总结的OLED显示方法,适合学过OLED的而又不大理解的同学,直接简写了哈,,:

比如我们想让OLED显示屏显示一个字符串:“CODE”,主函数是这么两条语句:,(63和48是字符串在屏幕中显示的位置,这里我们不管他。。)这两条语句的拆解步骤如下:

1、既然是显示字符串,我们就得调用字符串显示函数:
2、这个字符串显示函数通过指针*p不断调用字符显示函数:
void OLED_ShowChar()来显示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
3、字符是怎么组成的?由点组成的嘛。。在OLED_ShowChar()函数中又调用画点函数:把每个字符的点阵全部画完(如1206,1608,2412)
4、每次画一个点不能没地方保存呐。所以我们再STM32的SRAM中开辟的一块128*8字节(128*8*8位)的空间OLED_GRAM[128][8]。用来存放每个点对应屏幕上的坐标,也就是OLED_GRAM中保存了所有点的坐标
5、以上都是围绕着字符串显示函数。现在终于到第二条语句:OLED_Refresh——Gram()语句了。这个语句的作用就是把我们之前在系统里开辟的那段128*8字节空间(
OLED_GRAM[128][8]),里的数据通过两个for循环全部更新到(写入)SSD1306(OLED模块控制器)的GRAM中。
怎么写入呢?这里又调用了OLED_WR_Byte()函数。这个函数作用是向SSD1306中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6、最后,由于之前对OLED进行的初始化,字符串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写的比较笼统。小弟才疏学浅,有问题的地方还请大牛狠狠拍砖~!

网友A:
这个显示原理应该就是RGB LED的原理,通过三个不同色光的LED来显示各种颜色。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人家提供的几个操作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人家提供的几个操作库函数。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原理应该就是RGB LED的原理,通过三个不同色光的LED来显示各种颜色。 ...

这个不是RGB显示原理,只是OLED显示流程罢了。OLED是只有单色和双色的

网友B:
原来如此啊,看了几位的讨论懂了,OLED就是单色显示啊,我也以为是利用RGB LED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看了几位的讨论懂了,OLED就是单色显示啊,我也以为是利用RGB LED的方式呢。 ...

我们目前学习能用到的只有单色(蓝色)和双色(1/4黄,3/4蓝),这些资料自己学习学习吧
其实颜色并不重要,还是掌握如何编程实现显示吧

网友A:
可以充分利用内部的内存空间和闪存空间。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再分享点相关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再分享点相关的经验。

啊,能力有限啊,不过可以看看我的博客,还有个关于LCD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能力有限啊,不过可以看看我的博客,还有个关于LCD显示的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