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stools不能识别usb

楼主:
我的mfgtools工具    怎么不能识别设备烧写不了u-boot,求指点

网友A(2016-05-09):
没用过这个工具,只能帮你顶了.....估计是硬件问题,因为好多人都用这个工具,工具有问题的话,早就有人发贴了......

网友B:
换个高版本的MfgTool 试试看。 PC的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到HID 就好,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A(2017-02-16):
前段时间,用了下没啥问题,是不是拨码开关没有设置对?......
usb硬件那块没有问题,拨码开关对了,应该是可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