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能把功耗再降下来点吗?

楼主:
VBUS为240-280左右Vdc,算280,R33、R41电阻电流约等于280/100K=2.8ma,感觉电流太大,所以用的2512 1W功率电阻,稳压二极管查数据手册,一般工作电流最小1ma,光耦导通最少也得1ma吧?2.8ma也不算多,请问这电路还能改改?再降降电流、功耗?

图二又修改了

光耦  (145.92 KB )

PC817  (145.26 KB )

网友A(2016-05-07):
不是都搞定了吗。

楼主:
原来的方案还是不稳定,Vbus电压可能不稳定,导致电阻分压不稳,再试试这个稳压二极管的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工作电流更小的稳压二极管,和更小输出端电流的光耦

网友A:
300的电压降低100倍,还要稳定,还要低功耗,肯定还不能花多钱,谈何容易!
你做设计,起码也得知道“后级电流电压要求吧”!

网友B:
加一级场效应管进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的电压降低100倍,还要稳定,还要低功耗,肯定还不能花多钱,谈何容易!
你做设计,起码也得知道“后级 ...

就是不容易,还需要多考虑,这个后面可能批量用,正如你说的,价格、功耗、稳定性都很重要,不知道这个方案和上次的,那个合适呢?这个价格、功耗增加了,但应该更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场效应管进去,试试看。

加mos的话,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容易,还需要多考虑,这个后面可能批量用,正如你说的,价格、功耗、稳定性都很重要,不知道这个方 ...

你确信看得懂5楼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看得懂5楼所言?

后级电压要求PWM驱动:6V>高电平>0.5V,即可,电流无明确要求,数据手册推荐串联一个10K电阻,算下,电流小于1ma

网友A:
你毫无设计基础,涉猎电路类型太多,易消化不良。

楼主:
在你看来,肯定没什么经验了,就是因为没经验,所以多考虑,其实按上次讨论结果也能用,就是想多花点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做好点。按现在这个方案,光电阻上功耗就快1瓦了,效率低,还得再想想,今晚估计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