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的下载口可用做IO口吗?

楼主(2016-05-07):
F030的下载口可用做IO口吗?

网友:
必须可以的,在复位后是烧录端口,硬件初始化后就是IO口

网友A:
普通IO口不够用吗

网友B:
stm32的调试接口SWD要配置下载器才可以既有下载功能又有io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的调试接口SWD要配置下载器才可以既有下载功能又有io功能。

请问这个该如何配置下载器呢?

网友D:
——————————————————————————————————————————————————————————————————————————————————————————
昌宏瑞科技—ST芯片销售

姓名:Lan/雷章

电话:18924628059

传真:(86)0755-82785953

Q Q:763166929

网友E:
可以,但要注意,如果设置为输出了在下载程序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网友F:
如果可以用普通IO的话,每次上电的时候是否先识别为下载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