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STVD debug和release的切换

楼主(2016-05-07):
软件开发时通常使用的是Debug模式,但是当软件调试ok后,需要设置为release模式,生辰的hex、bin或是.s19文件,用于生产使用。但是如何设置stvd切换debug模式和release模式呢?
步骤:只需要两步就搞定。
1、Build--->Configurations- 选择目标工程,双击release文字后,release会变为黑色加深字样。
2、打开project setting--- 设置相关的参数编译环境(保持和debug时相同即可)
3、然后rebuild all,在项目文件夹中的release文件内,就产生了生产时需要的可执行文件.s19或是.hex文件。

网友A:
我用的时候没有分这个debug还是release,都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